请帮我看一下,对于高速电路来说,这样的电源分割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0-03-14):
对于高速电路来说,这样的电源分割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源分割要注意你分的区域之间的电压差有多大,电压差越大分割区域的间距应该越大

网友(2010-08-20):
要注意高速信号的参考平面问题

网友:
中间的那条垂直分割线上有四个flash焊盘,这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0-10-02):
回复 网友A:

看得很准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