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links exprot 下的HFSS project是灰色 不能用

楼主(2010-03-14):
我先将allegro pcb 导入ansoft links 没问题 然后想从ansoft links中导入HFSS 。但ansoft links中的exprot->HFSS Project菜单是灰色的没办法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破解不完全的原因吗?怎么办呢?

楼主:
ansoft links是4.1 HFSS是10

楼主:
问题解决 !!解决办法来自软件自带的help 信help没错!

网友:
解决的方法应该顺便贴上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要选中网络才能使得导出HFSS有效

网友(2013-03-26):
谢谢楼上的指点哈,终于解决问题

网友(2013-11-06):
应该是没有选择网络.

网友(2014-02-07):
选中电源和地网络可以导出,但是导出的不是*.hfss项目?倒是生成了一个*.anf文件,还是在C盘的temp文件夹下,这样对吗?该怎么生成HFSS可以打开的文件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