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出现锯齿形状!

楼主(2010-03-15):
这个板子之前是用15.7的版本设计的,后面用16.3版本打开,就出现上图所示的现象,焊盘有锯齿的形状,感觉就是焊盘设计的时候不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哪里的设计参数不对啊?

焊盘有锯齿

焊盘有锯齿

焊盘有锯齿

焊盘有锯齿

楼主:
后面我把这些椭圆形的焊盘,改成长方形的,就没有锯齿、不齐的现象了,难道是allegro16.3不支持椭圆形焊盘吗?

网友:
会不会是单位的 原因 没遇到过

网友:
不仅有锯齿,而且左右两边的弧度都不一样

网友(2012-05-24):
要不是你尺寸没设好,要不就是单位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