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i设备的地址问题,寻址过程

楼主(2010-03-15):
pci设备是怎么被寻址的;是怎么找到对应的pci设备,例如,有两个pci设备挂载pci总线上,cpu是怎么区分它们的呢,他们的寻址过程是怎么样?

哪位能江一下这个过程吗?

楼主:
这么大的一个坛子,没人知道吗?

网友:
    只知道通过地址线区分它们

楼主:
    了解了一下,好像跟配置空间的设置有些关系,只是很多没看明白!

网友:
    PCI设备的地址空间是BIOS扫描所有资源后动态分配的。
PCI配置芯片里面一般都会给出需要的空间的大小,在上电的时候载入PCI寄存器中,BIOS在开机的时候会通过PCI寄存器查找当前设备需要的资源空间大小,然后按照PCI卡需要的资源大小给每块PCI卡分配地址空间。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能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2010-06-07):
    帮你顶起来,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5-04-13):
    idsel信号来确定的,每个idsel接到ad11到ad31的信号中的一个

网友:
    idsel,一般是枚举config空间的devid和vendorid,如果不为全f的话就认为设备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