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你们对有阻抗要求的板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3-15):
如题:你们对有阻抗要求的板是怎么处理的呢?是自己先计算好阻抗然后按照结果的线宽线距和叠层厚度去画板,还是画好了要求pcb板厂调整?要要求pcb板厂测试阻抗吗?(好像内层线阻抗不好测!)

有谁做过这类的吗?

网友:
自已用POLAR算好,再给板厂微调确认就可以了.
当然要板厂测试阻抗了.还可以让板厂出个测试报告.

网友:
设置constrai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