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是否可以出一个叫Assembly Drawing的图?

楼主(2010-03-15):
大家好,想问一下allegro是否可以出一个叫Assembly Drawing的图?这个图其实就是一个PDF文件,里面就是一个PCB板上各个器件的外形,所在位置等信息的示意图。谢谢大家,期待回复!

网友:
把位号排列好后直接打印成PDF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一层啊!当然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