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3-15):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是pads9.0.1,为什么在走差分线时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图中芯片32脚与R121.1,C76.2是一个网络,芯片33脚与R119.2,C74.2是一个网络,但是在走线时为什么芯片的32脚系统是连在了C76.2而不能直接连在R121.1上,芯片的33脚连在了而不R119.2能直接连在C74.2上呢?
谢谢!

网友:
    看下鼠线是不是从芯片的32脚连在了C76.2.  再从C76.2 连到R121.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将电脑重启了一下,上面的情况就消失了,又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