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adence的笔记(十)-2010.3.15

楼主(2010-03-15):
1. Oops=undo,在setup/user preference中可以设置undo缓存空间及undo步数或者说是深度,范围是10到50步。

2. 对于表贴pad,只需要设置 Top、Soldermask_Top 和 Pastermask_Top 三层即可;对于过孔pad,不需要设置 Pastermask_Top 层

3. 做封装的时候必有silkscreen top, assembly top, place bound top,

display top 一般是在这个层上在器件的几何中心画一个十字,这样方便定位,

DFA bound top 的意思是Dedign For Assembly bound top,作DFA检查用。

package的assembly是器件的外形,Ref Des的assembly是封装的名称,Component value的assembly写个Val就行了,可以不加的,

place bound top和DFA bound top定义成一样的,反映的是器件占用的面积,它们不一定和assembly一样,因为器件的外形和他占用的面积不完全一样,这个要依赖于布局布线的

考虑。

4. 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5. 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网友:
跟着学,就是跟着向前冲……

网友:
说说封装中的金手指如何做行吗?谢谢!

网友:
我对第5点有疑问,我们现在做的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都做到铺铜了。另我问了其它的朋友他们做的时候也都有铺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呵呵,可能是中间层覆铜的工艺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铺铜是没问题的
只是要搞清楚铺这个铜的作用是什么
这样就比较好处理了

网友:
“ 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  这个不太理解,谁能解答下啊。看过很多板子都是铺地铜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覆铜连接到地网络是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