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SWAP PIN问题。。。。求救。。

楼主(2010-03-15):
orcad画的原理图,pads画PCB,怎么才能实现SWAP PIN啊???

网友:
swap id一样的都可以交换,不要是-1。
, ]$ j( y: x5 Y+ Z4 L譬如1,2脚swap id是1,5,6脚swap id是2。1,2脚可以交换。5,6脚可以交换,但不能和1,2脚交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ORCAD是比较早的版本 是7.10.340 谁知道怎么在里面设置啊??我找了下里面根本就没有像LOGIC里面那种设置SWAP的项。

楼主:
呵呵,用LOGIC解决了,就一个FPGA器件,再LOGIC里也建了一个稍微区别下,在PCB里ECO替换一下,就可以SWAP PIN了

网友:
下雨上于物的手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