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信号在layout中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0-03-15):
请问下给为大虾,I2C的两个信号CLK和DATA在layout中该如何处理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一般这两个信号连接几个芯片,找成线长非常的长,这样会否影响信号,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
才KHz级的信号,不必处理的。

网友:
当差分线走吧,是两兄弟来的。I2C的通讯频率不会很高,所以对其它的干扰不大。

网友:
对,不用做太多的处理

网友:
不用做什么处理

网友:
向兄弟们学习。。。

以后我也按差分对儿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