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确定板子的层数

楼主(2010-03-15):
板子的层数该怎么确定?电源、地容易定下来用几层,信号层的层数怎么确定呢?请高手们给点建议。另外,一个12层的板,叠层是:T/G/S/S/G/P/P/G/S/S/G/B ,对于G/P/P/G 电源与地层离得很近,做板时它们之间的距离一般取多大?哪位有一上叠层间距离的参数?先谢谢啦

网友:
跟你的参考平面有关。

网友:
要看出线最密的地方最少需要几层,再综合考虑电源,地,性能,成本等
GP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PP之间就需要隔远点了。
越小层间耦合效果越好,对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大有裨益

楼主:
记得有个大概计算的公式吧,网络数导出大概的信号层数

网友:
长些见识

网友:
个人想法:
1、先考虑电源和地的情况
2、再考虑网络密度
3、....(还想不出来)

不过感觉一个多层板到底该几层,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到成本,EMI,SI,PI等很多问题,不太懂,不敢乱说,帮顶等高手。。。

网友:
要看出线最密的地方最少需要几层,再综合考虑电源,地,性能,成本等
GP之间的距离越小越好。PP之间就需要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同意~出线最密的地方应该是BGA了,所以优先保证BGA的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