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adence的笔记(十一)-2010.3.16

楼主(2010-03-16):
1. 通孔类元件的焊盘通常比管脚大10-12mil,通孔类元件通常跟内层的电源层或地层连接,如果内层是负片格式,就需要flash焊盘进行连接,如果是正片格式,就不用flash焊盘

了。

先做flash,钻孔比较小的话,内径比钻孔大6-8mil,如果钻孔比较大(这里为1mm,=40mil),内径可以设置得大一点(这里设为1.5mm)。

然后做焊盘,一般pin 1是Square,其余的引脚是Circle。

最后出光绘文件的时候,有一个文件专门把所有的通孔类元件的引脚或者走线的过孔等生成一个钻孔文件(包括Figure,Legend),每一个通孔或过孔都有一个符号表示和字母表

,就是在Drill/Slot Symbol里设置。

2. 交互式摆放用得比较多,它是按照功能单元进行摆放:

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右键PCB Editor Select或者Shift+S。

3. 按原理图页面进行摆放:

1)选中一个页面,Edit - Browse - Parts,再选中所有的元件,新添加一个属性,page=1,保存;

2)然后重新生成网表,选中.dsn,Tools - Create Netlist,在Configuration File里激活page属性,编辑Configuration File,在ComponentInstanceProps一栏添加PAGE=YES

保存,选中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Input Board和Output Board选择创建的.brd路径,一定要选中Allow User Defined Props,在Board Launching Option选择Do

not open board file;

3)网表创建好以后,打开PCB Editor,重新导入网表,File - Import - Logic,选中Create user-defined properties,点击Import cadence

4)Place - Quick Place,选择Place by property/value,选择刚才创建的page值,决定摆放哪个页面的元件,点击Place开始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