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幅发射

楼主(2010-03-16):
如图电路, C点为已调制好的单边70K波形. 5V, 我想用50ohm 天线发射出去,好象没发出去,加了三级管也不行,手头没示波器.
那位有经验的大虾请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2010-05-01):
    你是调制了,可是你的信号辐射不出去呀,缺少一个发射电路,比如三极管,然后注意一下阻抗匹配,失配越严重,辐射出去的能力越少,最好匹配到接近50欧姆

楼主:
    具体一点,怎样匹配?加50欧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