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层板电源线和地线问题

楼主(2010-03-16):
请问大家,4层板的2层是GND,3层是POWER,请问为什么我看到别人画的板子上,TOP或BOTTOM还有两个元件间的VCC和GND的连线(线连了后再从某点打过孔到相应层)呢??为什么不直接从VCC或GND管脚引一小段线后直接打过孔到POWER或GND层去呢??谢谢!

比如,元件U1的GND(或VCC)先连到元件U2的GND(或VCC),然后再从U2的GND(或VCC)脚旁打过孔到GND(或POWER)层。为什么不从U1的GND(或VCC)出线后直接打过孔到GND(或POWER)层?

谢谢!

楼主:
UP,在线等待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电流要按照走向打孔  反正尽量不要再表层走电源线

楼主:
那请问楼上朋友,在表层,GND或VCC是不是一般从焊盘出来后就直接打过孔到相应层??

网友:
VCC 是从过孔出来经过电容(有的话)再进入IC的焊盘,也就是焊盘>>>(电容)>>>打孔  ,一定要按照VCC的流向
GND可以从焊盘出来就近打孔到相应内层GND

我一直就是那么做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2011-01-14):
尽量保证电源层的完整吧?

网友:
主要是考虑到电流的流向.

比如IC先经过电容,再由电容打孔

电源芯片的接地PAD先接往大电容,再往大电容打孔.

考虑的都是滤波和电流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