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处理bga四个角落比较集中的空pin所导致的应力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0-03-16):
各位同行: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处理bga四个角落比较集中的空pin所导致的bga应力不平衡问题.
谢谢!

网友:
我的做法是
将空PIN的线照样接出来也就是"Dangling lines"。
还有更好的做法的,拿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们也是和2楼一样处理的。。。

网友:
请教什么是应力不平衡啊??
哪些情况需要做呢?

网友:
应力不平衡会虚焊吗?

楼主:
应力不平衡会影响bga pad 上锡.严重的情况会有一些震动测试fail.
对于大家提到的空pin拉线的方法,是不是拉线即可?不用加via?
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做过测试?效果如何?

网友:
又长些见识

网友:
拉一段与pad 同宽的trace 即可 不用打via .

网友:
做九宫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