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焊盘时的疑问

楼主(2010-03-16):
刚刚开始捣鼓allegro,对于做焊盘时 paste mask 和 solder mask 我是这样理解的:
1,表贴的焊盘,只要做 paste mask top和 solder mask  top就可以了;如果器件放在bottom层时,mask会自动翻过来,出光绘时选paste/solder mask bottom就可以了。
2,插件的只要solder mask top和solder mask bottom,因为paste是出钢网用的,所以对于插件类没有意思。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知道的兄弟出来“吱一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猜到会有人“吱”的

网友:
LZ,表面焊盘也要分情况的.如果默认情况下就放在TOP层,就像你说的那样做,如果默认情况下放在BOTTOM层,比如金手指,就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