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源分割的时候老是出现“all corners must be within the plane area polygon”

楼主(2010-03-16):
如题如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网友(2011-08-1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搞不掂

网友:
是不是分割电源层时,分隔层的边框超出了你本层的铺铜边框?

网友:
俺没有碰到过,请贴图出来吗?

网友:
all corners    must be    within    the plane area polygon

所有的拐角  必须   在       多边形平面区域    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