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匹配网络令人头疼

楼主(2010-03-17):
射频电路中,有关匹配网络的问题必须考虑,在设计PCB板时到底怎么考虑?匹配网络怎么选择?在设计PCB时匹配网络跟什么有关?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呀!!恳请赐教!!!
还有有关芯片的S参数与PCB设计又有什么联系?

网友:
我不是很熟悉射频,讨论一下吧,个人见解:
  如果是pcb的射频匹配问题实际就是阻抗匹配问题,通常都是50欧。保证这个就可以了,这是为了保证输出功率最大,常见的就是天线了,如果阻抗不匹配,很多能量反射回来,射频前置放大再大,发射功率不够大,而且放大器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越差。接收也一样。
  原理图中的匹配网络是电路间的阻抗匹配,与pcb无关,实际就是一个阻抗变换电路。也是一样的功能保持最大功率传输。

s参数是用来描述能量大反射和透射的传输的。对象是二端口网络,两个电路相连如pcb上的线和天线相连接就可以看成是一个二端口网络,如S11表示pcb上传过去的能量被反射的比例,就是反射系数。这个越小越好,为0时间表示完全匹配没有反射.具体的见s参数的定义

楼主:
谢谢ls的见解~~

楼主:
希望更多的人谈谈自己的理解  谢谢

网友:
芯片的S参数与PCB的关系
你提的两个概念貌似有点风流马不相及
但是又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时域的概念里我们去看信号是否有反射,阻抗是否匹配
通过时域的波形就能很直观的了解
但进入频域中,怎么去判定信号经过channel后是否有反射,有多大的losses
这通过S参数可以看到想要的结果

至于芯片的S参数问题
的确,芯片的设计也可以看做是PCB的设计,它内部的die到我们见到的pin之间有一段距离
这一段通道是通过bongding wire进行连接的
那么凡是信号通道必定有S参数
它和pcb板上的trace一样,存在反射,串扰,损耗等等
上一句话中的三个概念都可以在频域中进行分析,而分析的对象就是channel的S参数

楼主(2010-11-18):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