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个问题~怎么给常用键赋属性

楼主(2010-03-17):
有些菜单上有的命令,怎样用快捷键调出来~

网友:
可以在下面的列表里查找命令,或者录制SCRIPT获取命令,然后用alias绑定快捷键。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我查到这些命令, ,我们怎么绑定到键盘的某些快捷键,以至于我每次打开allegro不用重新设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