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ds layout translator

楼主(2010-03-17):
pads layout translator转换protel 99se的pcb为pads2007的pcb是不是基本不能用?有么有好的转换工具?

网友:
我也在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能用,如果说P99没有网络的话,你就只能描图了

网友:
可以用的,咱这用了很多年了。
稍微调整一下即可,比如元件库,铜箔,规则等等。当然最安全的方法是新建一个PCB,把需要的东西依次贴过去即可。

网友:
能用,如果说P99没有网络的话,你就只能描图了
引用 网友A:

   99se可以自动添加网络的

网友(2012-09-18):
PDAS下面有转换工具,PADS Layout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