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有对齐工具么?

楼主(2010-03-17):
刚开始用 网上说用格点对齐 太不人性化了。。

网友:
16.3

楼主:
晕 公司用的15.7

网友:
用对齐的SKI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么?自己设置?

网友:
16.2以上有此功能

网友:
找一个SKILL

网友:
用skill对齐

网友:
在论坛Skill板块找对齐的Skill,或者搜索下。

网友:
不用SIKLL,16.2版本就有对齐功能,方法如下: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 or ICON,在Placement Edit MODE 下分别对组件点选鼠标右键和在PIN 上点鼠标右键弹出的指令是不同的,增加了点选功能,并配合键盘的功能键设置功能KEY(Ctrl/Shift)。在Placement Edit 的模式下,系统会自动将未摆放的组件列在右方的Options 字段下:
可以通过Place By refdes:可输入U*或R*来快速筛选。
在Placement Application mode 下支持align components(零件对齐)功能。
1.设置application mode 为Placement Edit.
2.使用鼠标左键来框选组件或配合Shift or Ctrl 来选取多个组件。
3.保持选取状态,以某组件为基准点,或在任意区域设置基准点
按 SHIFT。右键选 Align component。
设置当前的模式为:Placement Edit.
建立“模板”电路,选择Placement
好的组件后,鼠标右键选Place replicate create
此时系统会提示,选择参考点或以人工点鼠标右键
去抓取某点或物体做为参考点。完成后会弹出已储存模板的名

网友(2010-04-18):
不用SIKLL,16.2版本就有对齐功能,方法如下: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 or ICON,在Placemen ...
引用 网友B:

    要感谢你,谢谢了。不过还是没有Altium Designer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