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反向标注问题

楼主(2010-03-17):
请教 如何在AD6.0里面把元件重新编号,再反传回原理图里面啊

网友:
在PCB板图中把要修改的标注修改好,然后Projiect---->Component Links,这里主要设置Desinator,comment,footprint的匹配,匹配时一定要仔细,然后点Perform Update;这之后D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xxx.PrjPCB,之后的就简单了!我在DXP2004中用过了,相信AD6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23-1-1.html
看看我发的这个帖子,里面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