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求救........

楼主(2010-03-17):
BGA封装,我管脚命名为A1.A2.....B1.B2...类推,原理图对应也一样命名,在建立PART的时候,报错“Error: PCB decal 256-PIN-BGA not valid for part with pin mapping - Non-numeric pin number A1..”,是不是pads不支持这样带字母的命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是不支持字母命名的话,怎么办?因为这个cpld的资料中脚位是这样命名的,如果改成纯数字还要一个一个去对,也麻烦的很。。。请高人赐教。。

楼主:
还是不行,确定不是不支持带字母的命名,怎么设置啊??我还是会有错误。。。。请教啊

网友:
你的PCB封装也要有对应的管脚命名才不会报错。

网友:
PADS是支持封装脚字母和数字组合命名的如:A1,这样的命名方式。
如果用BGA封装生成器的话,生成的封装自动带入字母和数字组合命名,但是在保存封装是要将封装保存到Parts Type,在使用的时候将保存的文件导入BGA封装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0-08-11):
你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告诉我,我的邮箱:sdxia@laketune.com.cn.谢谢!

网友(2010-09-15):
回复 网友A:

    怎么保存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样将 decal里的字母和数字编号导入到part type里啊?在哪里可以生成文件?偶用pads 2005 sp2.
    我都是手动输入的,累死了,

网友:
BGA的封装,我都是用封装向导直接生成,然后再根据实际元件再删除多余引脚。向导生成封装时是带字母的。然后再把字母文件保存在对应的part type文件里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我的原理图
PCB库,

可还是有Error: PCB decal PCI/UNI_32 not valid for part with pin mapping - Non-numeric pin number A1..
Error: PCB decal PCI/UNI_32 not valid for part with pin mapping - Non-numeric pin number A2..
Error: PCB decal PCI/UNI_32 not valid for part with pin mapping - Non-numeric pin number A3..
。。。
这种错误,不知为什么,郁闷死我了,谢谢

网友B:
在元件原理图库来看一下,

这个选项不能选!

如果还不行,按默认设置再画一次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原来如此,习惯问题。之前建封装的时候总是保存decal时没有新建元件类型,一般都是在logic中新建一个的,然后手动输入A1、A2等。真是笨死了。OH my GOD!!

网友:
确实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赶紧潜水去了,谁都看不到~~

   再出这样的事,这日子就真的没法儿过了~~

    希望以后可以聪明点~~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B:
    在元件原理图库来看一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网上找了一大堆,发现就是你说的这个设置造成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