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傻问题,为什么没三层板?

楼主(2010-03-17):
一直都用二层板,一时心血来,看看多层板是怎样,发现报价的都是四层或六层,
为什么没有三层板呢?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如何,先谢谢了。

四层板结构是,顶层,地,电源,底层。中间地和电源层不可以走信号线吗?

网友:
3层也可以做的

网友:
了解下pcb的生产过程你就知道为何3层板不能被大规模应用了,还有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等等

楼主:
呵呵,PCB的生产过程我不懂呀,算了,还是下次有机会见到板厂的人员时,问问他们会明白。
我现在的工作思想有很大的出入的,画板有几个特点:走线要粗,线间距要宽,板要厚,焊盘要大。
主要是板将会盖上1mm的灰尘,可能用水冲洗,可能是不断电时冲洗的,有可能用擦子用力擦。
因为这样,所以双层走线不好走。

网友:
这是什么恶劣环境用的板子呀

楼主:
车上和工业都有,有次我去间木厂,那台放在车间的电脑,灰尘有一厘米厚,问他们的维护,回答是这样,清得一次清不了二次,那灰尘一天就可以一毫米厚了。

网友:
这种环境得用工控机啊,家用PC还不几天就挂了。
三层板想做还不简单,4层板你空一层不就得了,但是加工的费用跟流程与4层都是一样的。与其空置一层干吗不多铺层电源或地呢?还可大大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增强EMC性能,你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