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Cadence 15.7时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前几天装了个win7,又装cadence,结果提示找不到license,到服务项里看Cadence License Manager没有启动,手动启动提示:错误1053: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或控制请求。
上网查了N多资料,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

按照Cadence SPB 15.7典型安装的要求安装完成后发现,还是不能导入license。可以借鉴下面方法。

1、  第一种

关于WIN7的不兼容问题

安装license manager后,发现启动不了。这主要是Flexlm服务启动不了,这里只需要直接用命令行输入方法直接输入LICENSE文件的绝对地址运行即可。

第一步,输入cmd,打开命令行输入界面.

第二步,使用cd命令,转移到含有lmgrd的文件夹中。

        c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

第三步,接着运行

       lmgrd.exe–z –c“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ce.dat”-x lmdown

    或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mgrd.exe–z –c“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ce.dat”-x lmdown

然后再打开cadence中的应用文件,就没有导入license要求了。

2、 制作一个批处理文件,并将其拷到:开始——》所有程序——》启动的启动文件夹中,这样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就会自动导入license

Flexlm_Start.bat的内容是:

@echo off

c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

lmgrd.exe -z -c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x lmdown

echo on

注:放在启动文件夹的 .bat 文件为系统自启动文件。可以新建一个记事本(dattxt),编辑完成之后,将文件格式改为 .bat 即可。

转自:
http://blog.chinaunix.net/u3/106492/showart_2141493.html
//-------------------

经验证可以解决些问题,我写了个bat,运行之后会出来两个DOS窗口,但是不会自动关闭,之后就可以正常启动allegro和capture了。

网友(2010-04-29):
顶起来啊
好东西信息 谢谢;额

网友(2010-08-17):
hehe,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2010-12-15):
不如用新版16.3省这么多麻烦.

网友:
我的安装了暂时没问题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我的15.7版本的license 过期了,网上下载下来的,多不能用,能麻烦楼主给我一份你的keygen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dence 15.7 keygen ,生成的license可以用到2019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好惨,我的运行到cd 命令,提示“找不到路径”,我把软件装在D盘里,确实是按那个路径输入的,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电脑是装着16.3,但是之前对15.7比较熟悉,16.3界面有点适应不了。最开始时装15.7一直有问题,没办法安装了16.3,纠结要不要将16.3卸载后再按楼主提示重新安装15.7。。。

网友:
樓主! 幫個忙吧! 我找 allegro 15.7 好久了. 有哪邊可以下還是FTP可以下載?

网友(2011-09-21):
这个方法 可行吗 ?

网友:
即将用到

网友:
老大 有没win7安装过16.2的,用你的这个方法试了不行》。望指教。

网友(2011-11-10):
我的WIN7 64位,用同样办法,还是搞不定15.7.。望指教

网友(2011-12-13):
搞不定啊~就是因为15.7破解的比较完美,功能齐全又稳定才不舍得换别的版本,望成功安装的朋友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2012-08-06):
15.7如这个贴的问题相当的纠结,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15.7 求软件补丁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
等下装好试试

网友(2014-08-10):
win7 64bit 用上面方法,安装在D盘,提示找不到路径,要怎么修改

网友C:
其实,在win7系统下用16.x的license manager启动服务即可正常使用15.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win7系统下用16.x的license manager启动服务即可正常使用15.7。

要先裝16.3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先裝16.3嗎

只装License Manager即可,如果Product Installation(16.3)装不装没影响。原因15.x的license manager在win7运行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win7系统下用16.x的license manager启动服务即可正常使用15.7。

这样做了不行啊,双击之后好一会儿提示找不到licens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了不行啊,双击之后好一会儿提示找不到license

加我q1141843931,16.3的license当然也要装好的。

网友:
不错,可以借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我q1141843931,16.3的license当然也要装好的。

謝謝啊,我改成系統32位的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