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如何防干扰的?

楼主(2010-03-18):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中的C1/C2/C4/C5是利用什么原理来防干扰的??中间的LC是共模电感吗?POWER SUPPLY是类似于7805之类的稳压器件吗??

谢谢

网友:
Vin是交流输入,C1、C2、C4、C5是安规电容,作用是阻止电网对电路的干扰,POWER SUPPLY相当于桥堆,这是一个很简化的电源电路。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安规电容是不是那种长方体的那种电容??一般这4个电容取值是多大呢?桥堆是不是 就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 整流桥呢??

网友:
可以这么说一般属于黄色方块状,安规电容的取值一般是根据输入电压来确定的,桥堆本来就是四个二极管组成,只是不同的桥堆过的电流大小不一样。以前有一份安规电容的资料,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看不懂,好想学电路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jinsihu2005,vin是220VAC经变压器后的输入吗?

网友(2010-05-08):
Vin就是 220Vac 50Hz

网友:
简单说一下,这个电路通常出现在通信的-48V DC输入的电路中,C1,C2是共模电容,C3是差模电容,是为了防止系统对电源线的传导辐射(有过CE测试的兄弟了解);

C1和C2容值不大,一般在100NF以下,防止对机壳放电电流过大,耐压在2000V左右。

这个Power supply通常是DCDC模块,或是芯片构成的电路,通常Fly-back的居多。

如果把这个电路应用在AC输入的情况,桥式整流通常在这些filter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