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自动编号后导入到PCB里面后,布好的线变鼠线了。

楼主(2010-03-18):
元件自动编号Tools/Annotater后导入到PCB里面后,布好的线变鼠线了。
有没有高手用过的

网友:
你的网表文件在自动编号后改变了
你可以在PCB中回注原件编号到原理图中

楼主:
谢谢,我已搞定,1,最好是画完原理图就自动编号,再导入到PCB
                         2,如果开始没有自动编号,等PCB画完后,先在PCB自动编号,然后再回注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