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输出阻抗请教

楼主(2010-03-18):
怎么通过  HyperLynx   IBIS来确定芯片的输出阻抗啊???

网友:
IBIS model 後掛一條傳輸線,然後調變傳輸線的阻抗,看電壓波形,阻抗匹配時遠端開路經過一次反射後達到峰值,這時候所設定的傳輸線阻抗就是 IBIS 的輸出阻抗。

楼主:
难道要挨个挨个的去调变传输线的阻抗,慢慢试??不能一次性确定吗??利用IBIS上拉和下拉曲线算出的是2个值,取哪个??还是取中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