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PCB中到处所有封装?

楼主(2010-03-18):
我操作是file----export---libraries,但是完成后说焊盘都为空?什么原因?

网友:
你在导出时要把select里的相应选项选上,才会导出相关焊盘、flash等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选上了。不直达为什么是空的?

网友:
路径设置了吗?

楼主:
我昨晚自己解决了,是路径没设置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想问问路径是要怎么设置呢?是设在自己的库里吗?还是再另建个库啊?

网友:
建议新建一个文件夹,便于整理所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