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的thermal relief需要做flash吗?

楼主(2010-03-18):
VIA,就是走线用到的过孔,thermal relief需要做flash吗?个人觉得没必要,一是VIA一般不会焊接器件,flash的主要功能是散热,在这里似乎没啥作用呢,二是觉得VIA做了flash后,载流能力会下降,因为一般VIA就比较小。如果没有flash,那么thermal relief做circle时,内径多大才好,我看到FPM做的是和DRILL一样大,是不是大一点会更好呢?

网友:
    只要和负平面有连接的都通孔都需要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由呢?

网友:
    flash是焊接防止散热导致虚焊的吧,焊盘需要焊接要flash,过孔又不需要焊接,整个flash干吗??

网友:
    不需要添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thermal relief还要不要做?貌似也不要了

网友:
    只要添了大小就行吧
铺铜的时候是不是会自己生成flash啊
正负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可以做,你出gerber文件参数设置下在加工时就是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