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公制和英制单位换算的问题!

楼主(2010-03-18):
allegro里面,有公制和英制之分。
画板框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需要精确定位器件的时候,我们需要根据结构图纸,画板框,以及固定需要精确定位的器件。
一般结构图纸给的是公制(mm)的,但是我们布线的时候又要选择英制(mil)。两种单位换算的时候是有误差的。
如果布板中途,需要更换板框尺寸,会不会带来误差。
最糟糕的是,我碰见过输出PCB时,Via尺寸出现了多位小数点,这样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PCB布板过程中,英制和公制能否转换?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确实会有误差,最好都用公制,因为前期的结构和后期的一些文件一般用的都是公制,所以要适应公制设计。

网友:
会有误差,不过设计时注意精度的一致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可以重新建个BRD用MM导入allegro机构图 然后换成mil
把机构图贴到你用的BRD上(找一个参照点)

每次有新的机构时都要这样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