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0 阻焊层输出 问题 急!

楼主(2010-03-19):
1金币
在输出阻焊层时,除了应该有的pad,hole。会多出部分的VIA孔,由此生产处的PCB部分过孔露铜。

请诸位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
应该是via type变成test point了,
将红圈处打勾去除试看看

楼主:
没有变成test point,正面输出正常。反面输出异常!

网友:
你看看你的文件是不是勾选了VIA

楼主:
没有勾选,我的整个文件中只有一种Via,但是只有个别几个(5个)在底层的阻焊文件中会出现!

楼主:
我怀疑是PADS的软件Bug!

网友:
我怀疑是PADS的软件Bug!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了,我也没话说了。

楼主:
只是怀疑啊 !!!!

网友: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清楚了,如果还是有多余的solder mask,那可能就是软件或文件的问题了。
你可以尝试删除那几个有问题的网络或过孔,重新走线。PADS的过孔有时候是会出现过孔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eie说的对。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呢。方便把文件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