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rber文件中板外框不见了

楼主(2010-03-19):
我出的Gerber文件中板子的外框不见了,不知道原因,另外丝印层用Add Rect画的东西也不见了,以下是丝印层的图和出Gerber时的设置,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另,Gerber是274x的。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外框线宽度为0,在allegro里可见,但CAM软件中看不到的,你可以改成0.2mm宽。

楼主:
谢谢zhuyt05,马上试一下,我还以为在Gerber设置的时候把Undefined Line Width 设一下就可以了,试一下,再回来报告效果

楼主:
谢谢zhuyt05,可以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设置Undefined Line Width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