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se 不能镜像操作吗?

楼主(2010-03-19):
    Reuse 不能镜像操作吗?如果没有此功能,就非常可惜了。

网友:
    只知有REUSE功能。还没用过也没必要用。
镜像操作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
    参考例图,红色部分己定义为resue源,希望把这个reuse源放置于蓝色部门的元件位置,但需与红色部元件在同一层。
    如果可行的话,这样就可很容易布置出要求非常对称的电路。如果一个一个元件放的话,太痛苦了!
哪位高手有此经验吗?

网友:
    可以选中resue (过滤器) 右键点击垂直翻转

网友:
    REUSE 元件可以镜像,但不能镜像走线

楼主:
    REUSE 元件可以镜像,但不能镜像走线
引用 网友A:

Reuse元件也不可以镜像,仅可旋转或换层。

如果你可以做到,示范一下好吗?

网友:
    我试的结果是:Reuse镜像换层,走的router全丢失。

网友:
    元件可以镜像,线和过孔不可以在PADS中镜像,可以用其他软件辅助达到你要的效果,只是步骤比较多一些。

网友(2010-04-28):
    Reuse好像不能换层,原件镜像换层用Union,TOP 换到BOT不用重新堆叠,但是线不能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