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ee 2007.5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19):
各位高手,求助mentor ee 2007.5安装问题,一路安装中没有出现什么错误,但就是打不开软件,这是打开Expedition PCB并出现下面提示,求助各位,帮忙看看,如何解决。

楼主:
我的电脑上是先装了en2004,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有影响,可能是你的en太老了,同时装会有系统变量的冲突,我试过装ee2007和en2007结果总是只有一个可以用,我是用configure 软件选择了相应的软件,可ee就是打不开,建议只装一个

楼主:
谢谢rx_78gp02a,看来是两者不可兼得啊,可以发给我一个你的系统变量的设置嘛,(就是把系统变量save成txt文本发给我一个),我想试试改一下变量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mail:wdw219@163.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系统变量设置的问题,谢谢rx_78gp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