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讲ALLEGRO的PCB的封装库和orcad的原理图库链接?

楼主(2010-03-19):
原来一直都用的mentor,现在要换candence.没有用过。需要新建库。有拿到一份orcad的原理图 和一份 brd文件。 这两个文件并不关联。但是用的器件是一样的。 看到坛子里的一些帖子, 知道了 allegro里可以用brd文件导出 封装库。 orcad里也可以通过原理图导出原理图库。现在想问的是,orcad里有生成了library1.olb的库文件,通过allegro也导出了封装的库文件。那么,怎样才能将器件的原理图库与封装库对应上呢?
      需要特定自建的库在哪里吗?
      看到有亲说SETUP/USER PREFERENCE 里的design_paths。可是我在allegro pcb design里的SETUP/USER PREFERENCE里并没有找到design_paths.
谢谢

网友:
1.一般情况下原理图库与封装库并不关联,这个与Altium的集成库有区别(当然做原理图库时可以指定一个封装名字)
2.拿到原理图和其对应的Brd文件后,原理图中元件肯定就有一个封装名称,生成brd文件时软件会安装设置路径查找封装,找到就OK,否则就放不了封装。
3.既然你又BRD文件,可以导出封装和焊盘到一个路径,设置好这个路径就行了。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library/中的padpath为焊盘路径,psmpath为封装路径

楼主:
非常感谢。真是让我茅塞顿开。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想做库系统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因为一些电容的值不同,但是封装是一样的。如何才能做成一个系统便于查找呢?比如说以阻值查找电阻等等。看见论坛上有人说用ACESS.想问有人知道怎么建吗?

网友:
在ALLEGRO中,定义封装后,如0603,0805,1206,等规格,它们可以对应不同阻值或容值。不会象WG中那种对应关系。不同的阻值,要对应不同的封装。

网友:
1.如果是不同的阻值,比如2K的电阻和1K的电阻可以使用同一个原理图Part.你可能要问了,当初建原理图Part时要指定Part的Value的,那么这个原理图Part的Value究竟是1K还是2K?其实你可以使用默认的,也就是<Value>,当在原理图中放元件时,软件自动根据CIS中元件的Value值更新原理图Part.这才是真正做到了设计重用,否则每一个Value都建一个原理图Part,效率得多低.
2.如果是不同的元件,比如0805的电阻和0805的电容,可以使用同一个封装.你又会有疑问,当初建封装Symbol时,电阻应该使用R*标志,而电容应该使用C*标志,那么要让电阻和电容使用同一个封装,究竟怎么做呢?和上面的原理一样,可以指定一个通用的标志,比如REF,当使用CIS,原理图更新PCB时,软件会根据元器件Part的标志更新Symbol的REF为C*或是R*.

楼主(2010-04-22):
还有device path也要设置。我一开始就是少设置了。

网友(点评):
请问device路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还有,设置路径时的那个$devpath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