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装过Allegro SPB 16.3的进来呀

楼主(2010-03-19):
我在电骡下了SPB 16.3版本,1.74G的ISO文件。解压后里面其中有一个SHooTERS文件。其中有 orcad_163.exe ,orcad_163.lic,cdslmd.exe这3个文件,我想就是PJ文件了。
按照Readme.txt装不行。

网友:
我装的不是这个版本,安装成功,你可以尝试安装的时候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全部关闭,如果是卸载了再重装的话最好重新启动,因为卸载后还有3个文件是在运行的

网友:
我也用那个,可以呀!Readme.txt里面说的太简单了,最后就找一分安装的办法(论坛里有),装完了就把orcad_163.exe复制到你装的位置,然后运行就可以了!注意一定不要先启动软件哦!要不就破解不了

网友:
我也用那个,可以

网友:
pojie流程:

1.更改license_manager文件夹下license163.lic第一行hostname为你的计算机主机名

附:计算机主机名获取方式:
通过联按Windows徽标键与PauseBreak键后点击"计算机名"选项卡,完整的计算机名称处的内容即为你的计算机主机名,复制其即可
或者联按Windows徽标键与R键后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cmd"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后直接输入"ipconfig /all"后,你会看到你的hostname)

2.在环境变量的系统变量区域增加系统环境变量CDS_LIC_FILE,其内容为5280@主机名(5280为端口号)

3.安装license manager,license file指定为license163.lic

4.替换cdslmd.exe,以管理员身份启动LmTools,复制license163.lic文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指定license file为X:\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163.lic

5.安装cadence及library到X:cadence\SPB_16.3目录

6.复制patch目录下的三个文件到X:\cadence目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unMe!.bat

网友:
pojie流程:

1.更改license_manager文件夹下license163.lic第一行hostname为你的计算机主机名

附:计 ...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看不懂第二条,怎么做?

网友:
2.在环境变量的系统变量区域增加系统环境变量CDS_LIC_FILE,其内容为5280@主机名(5280为端口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套里有Concept HDL吗?还是只有orcad?

网友:
我也是用這個破解,使用中沒有發現問題.

网友:
昨天把程序全部卸载了,按照破解的方法一步一步来,终于搞定,原来没破解好的原因是,顺序搞错了.我是先装了程序再破解.所以出问题了.

网友(2010-04-26):
正在电驴上下载中

网友(2010-10-25):
我是按照那个破解的,为什么就是不成功?

网友(2011-02-16):
    电骡下了SPB 16.3版本,1.74G的ISO文件
按照自带的破解文件,顺利破解成功,比网上其它破解方法方便多了

网友:
    同上,破解顺利。
没有在lic文件中修改hostname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可以呀!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

    Cadence allegro 163 crack.rar

    crack

网友:
    大哥,不是SPB吧  应该是oRCAD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