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应该放在哪个层?

楼主(2010-03-19):
请问大家:我要在板上放几个字符,请问应该放在哪个层?

网友:
应该是放在丝印层吧

网友:
放丝印层,不容易错
当然如果你想用铜皮做字也可以的

楼主:
那些元件的DES编号好像不是放在丝印层,显示的是白色。文字是不是应该和DES编号放在同一个层?

网友:
pads自带的元件库都是在all layer,可以自己改为丝印层

网友:
LZ说的元件的编号默认是在表层的,显示颜色是可以自己设置的,最后出Gerber的显示与否取决于你CAM里的勾选;自己添加的丝印文字一般都放在silktop或者是silkbottom的,记得放silkbottom的要镜像下~

网友:
自己添加的文字绝对不能放在all layer层!
只有在库里面才可以,或者放在top层。
后添加的文字,如果要做铜字就放在top/bottom层,若要要丝印字符就放在silk层。(光绘中要加入相应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