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删掉不用的过孔焊盘?

楼主(2010-03-19):
如图,能否删除过孔中间不用的过孔焊盘以增加布线空间?

如图

如图

网友:
一般不删除。

网友:
用盲埋孔做,不就行了也不用占用空间

楼主:
好像目前的eda软件都不支持删除过孔不使用的焊盘!

网友:
16.3版本的可以

网友:
16.2的就可以

网友:
出图时选上这个,无盘工艺。但是这也只能让板厂不加工这种焊盘,EDA软件里还是有的——不能增加布线空间。

LS的两位,说说你们的方法啊,别只说可以

网友:
16.2有个新功能(Setup/Unused Pad Suppression),设置好后,对于内层的过孔或者焊盘,在有线引出时孔环会出现,没有线引出的或者说没有用的是不会出现的。

楼主:
但是有个问题,在3d view中还是存在!

网友:
16.2有个新功能(Setup/Unused Pad Suppression)请问一下这个菜单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呀

网友:
可以在artwork中設置刪除無用的焊盤

网友:
2、3、4楼说的不对,这个一般都是要删除的。而且大部分EDA软件都可以通过简单设置即可实现。
即使你出gerber没有删除,工厂一般都会帮你删除,删除了有利无弊,可降低工厂的报废率并且可以提高电气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