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安装后有23G,怎么会这么大呀?

楼主(2010-03-20):
allegro 16.3 安装后有23G,怎么会这么大呀? 你们安装后会这么大吗? 安装时有哪里问题需要注意的? 谢谢!!

楼主:
之前我安装的15.7好像也会这么大! 999999995

网友:
不可能吧,我安装了3.4G,没有封装库文件

网友:
我装的有3.52G

楼主:
  这些选项里,哪些是不需要安装的呀?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安装了能用吗?偶安装后没有这么大但是安装不成功.偶是安装第一和第二,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用吧,你安装了那么大可能是你也安装了第三个.

网友:
3.24 GB (3,486,356,905 字节)

网友:
    樓主安裝了庫文件,才會這麼大。

楼主:
    但只安装1和2,连*.exe这个可执行文件都没有...
    断续救99999999,大家帮帮忙...

网友:
    肯定是安装库了。。。

没用过这版本。。。安装时注意选择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4-26):
    安装库文件了哦,删掉这些库大概需要40分钟哦

网友:
    晕,你是不是把库也装了吧?这个当然会很大了

网友:
    我今天安装,也就3.5G而已啦

网友:
    我的也就3G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装了后占用空间2.3G。我没有装文档,也没有单独装OrCAD suits,只装了第3部分的PCB Suits部分,因为在第3部分的PCB Suits部分里面已经包含了OrCAD,没有必要额外去装OrCAD里面的一大堆东西。

另外,Cadence公司的那个安装项选择做得也真差,里面有好多重复,Cadence公司也不解释清楚哪些是重复的,哪些是老版本的。

网友:
    好像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