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原理图批量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我是按照,edit ---> export to spread 生成所有元件的列表,这样你直接改表中的封装,并将 option--> preference 中的protection选框对号去掉,然后再更新一下原理图,操作是file --> update,修改元器件封装,只是执行完后,没有反应,元件封装业没有修改,大家可知道咋回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0-12-02):
不懂,期待回答

网友:
protel里面不是有global可以设置批量修改么~~~8 }( M: W$ y" _( Q
AD里面可以进行Find similar Ob进行筛选,然后在inspector里面批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