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助手]Logic自动编号+鼠标中键放缩+右键拖拉图纸功能 更新:V1.1.3

楼主(2010-03-20):
**************************************************************************

Logic原理图批量编号+鼠标中键放缩+右键拖拉图纸功能
**************************************************************************

pads助手是一款帮助用户更方便使用Pads Logic / Pads Layout 的辅助软件

目前Pads助手主要有两个大的功能:

I.
原理图元件编号器:对原理图(.SCH)文件中的元件进行批量编号工作。

大家都知道Pads只有PCB元件的批量编号功能,不提供原理图的批量编号功能,如果想给原理图元件重新命名,只能人工一个个的来,十分麻烦,且浪费了大量的时间。Pads助手提供了这个原理图元件编号器可以对原理图元件进行批量编号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原理图元件编号器和Pads Layout所自带的PCB界面差不多,也可以按照八种方向重新编号,选择开始编号的数字和增量。另外提供更强功能的选项和预览的功能。例如可以选择某几个页(sheet)或者指定元件的前缀进行重新编号,比如只要对电阻进行编号则只勾选R项即可。下面会对该功能做详细的介绍。

II.
鼠标拖拉图纸,滚轮放大、缩小图纸的功能,就好像使用AutoCAD一样。

许多一开始就使用Pads软件画图的朋友可能已经习惯了用左手放在Page UpPage Down上来定位图纸。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使用鼠标来拖拉图纸,用鼠标滚轮来缩放图纸,我自己每次用AutoCADaltiumprotel
画图软件的时候,也不禁感叹,如果Pads也可以用鼠标来拖动图纸,用滚轮来缩放图纸该多方便。不过从5.0版本到9.1版本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功能,让我们一次次的失望,可能Pads公司觉得大家都习惯了用Page UpPageDown来实现这个功能吧。Pads助手实现了这个功能,不过稍微遗憾的是,因为毕竟不是Pads的原生功能,在操纵体积大的PCB图纸时还是感觉不够顺畅,且高版本的Pads没有低版本的效果好。在Power PCB 5.0上使用还是很不错了。另外我发现即使是Pads 2007自己的Page UpPage Down缩放图纸的功能也会随着打开的时间越久缩放图纸也越来越慢。这个算是Pads的一个bug吧。

Pads
助手目前两个大的功能就是这两个,哪里去下载最新版的Pads助手呢?
Pads
助手的官方网站是

http://padshelper.weebly.com
http://padshelper.spaces.live.com

在官方网站可以找到最新版本的Pads助手。
目前支持的Pads软件版本:
Power Logic / Power PCB    5.0
PADS Logic  / PADS Layout  2005
PADS Logic  / PADS Layout  2007
PADS Logic  / PADS Layout  9.0/9.1

下面说说Pads助手软件的安装:
Pads
助手安装十分傻瓜化,下载后解压,双击Setup.exe文件就开始安装了。安装过程十分简单,一路下一步就可以了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不过再安装新的版本时注意一下版本号,免得装成旧版本的了。如下图所示,红框处显示了即将安装软件的版本号。

Pads
助手的使用:
Pads
助手的使用也是很简单的,按下列步骤执行即可:
1.
点击Pads助手的快捷方式启动Pads助手,Pads助手会在任务栏的托盘区(就是显示时间的附近)显示一个图标。

2.
打开原理图或者PCB图纸,如果已经打开就可以跳过这步。
3.
然后就可以用鼠标拖拉图纸,或者用滚轮缩放图纸了。^-^ 是不是超简单呢!Pads助手也可以配置成按下鼠标滚轮(中键)来拖拉图纸。
配置Pads助手:
Pads
助手本身已经配置为满足最大多数人的习惯,如果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可以不用配置。如果需要配置Pads助手,右击托盘区的Pads助手图标,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选项

弹出选项对话框

选项对话框内的各个选项都比较简单,参照界面文字即可了解选项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拖拉灵敏度”—— 是指当按下鼠标准备拖拉图纸的时候,鼠标每移动多少个像素才进行一次图纸的移动动作。所以调小这个选项可使拖拉更精细,不过可能会不太顺畅。建议保持默认值即可。

随机启动Pads助手”—— 该选项的意思是当您每次开机的时候Pads助手都自动启动。这样就可以不必每次都亲手启动Pads助手了。建议勾选此选项,因为Pads助手占用资源非常小,不会影响计算机的性能。如下图所示,一般情况Pads助手占用内存不会超过1M

Pads
助手的原理图元件编号器详解:
其实原理图元件编号器的使用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右击Pads助手图标,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原理图元件编号器,或者双击Pads助手图标都可以启动原理图元件编号器。

2.
如果您已经打开了需要重新编号的原理图,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该原理图(如果没看到想要的原理图,则点一下刷新按钮再选择)。否则可以按打开按钮来选择您需要重新编号的原理图。

3. Pads
助手读入原理图总的元件数据,并进行统计。如下图所示,Pads助手显示出该原理图的所有页(sheet)和各个元件的前缀和数量。

4.
选择合适的选项,各个选项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5.
点击预览按钮可以查看新旧元件名。确认无误后,点击执行进行批量重新编号。

6.
如果批量编号成功,则会提示成功。

OK
,基本操作就是这些。
大家如果在使用Pads助手的过程中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可发邮件至:PadsHelper@gmail.com或者在后面跟帖。
并随时关注Pads助手的官方网站:

查看是否有新版本的Pads助手。

http://padshelper.weebly.com

http://padshelper.spaces.live.com

:目前(2010.03.27)最新版Pads助手下载:

楼主:
[i=s] 本帖最后由 MasMosMes 于 2010-3-27 08:57 编辑

沙发备用

网友:
LAYOUT里面移动,太慢了,有停顿感,缩放太卡了,有时候不能刷屏,出现屏花。
Logic缩放太卡了;
这种软件还要注册,楼主你先让你软件让人认可才行,拿出手也只会丢人现眼。

楼主:
LAYOUT里面移动,太慢了,有停顿感,缩放太卡了,有时候不能刷屏,出现屏花。
Logic缩放太卡了;
这种软件 ...
引用 网友A:

因为毕竟是一个辅助软件,放大缩小和拖动的功能不可能像AutoCAD那么顺畅.
我觉得原理图下还是很顺畅的.PCB如果显示的元素不是很多效果也是比较顺畅的.
上面的4张动画,就是实际的效果.我这里没有出现屏花的情况.不知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ads画图软件?
如果方便的话,请Email联系我.PadsHelper@gmail.com,希望能解决问题.

另外我发现用2007版本的时候,用的时间长了.即使按Page Up和Page Down也会不顺畅.
可能是Pads软件的bug吧,要重启一下Padsr 2007才可以.应该说Pads软件在这些方面做得没其他软件好.

网友:
EDAHelper-2.0.09,不知道你用过没有,它的放大要好过你的。

网友:
你试用下,这个软件安全免费,一位好心人做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有没有注册码呢?

网友:
用了下,还可以,总比没有强啊

网友:
EDAHelper-2.0.09, 值得一用,测试PADS9.1可用!

网友:
     PadsHelper的强项并不在于鼠标中键缩放Logic和Layout,而是在于给电路图进行自定义编号,而且软件的编号模式比较灵活,所以这个软件是值得一用的。
     PadsHelper我试用已经有几天了,也反馈了一些问题和建议给软件的作者,相信后续的改进会让软件更好用,功能更强!
     目前网上是有些免费的软件,免费的东西固然是好,但是功能都不够完善,既然是免费的你又凭什么让作者一直努力改进软件的功能呢?我们使用工具的目地无非就是想让工作变得简单些,提高工作效率,光就这一个自动编号的功能如果能让你把一张一千多个元件编号时间省下来你觉得花点钱不值我也无话可说。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帮PadsHelper开发者测试升能的软件,感觉做好一个软件真的不容易,光是测试都已经很麻烦了,而做为软件的使用者也应该有相应的付出,中国应该注重版权!

楼主:
    EDAHelper-2.0.09,不知道你用过没有,它的放大要好过你的。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EDAHelper是把鼠标动作转换为键盘按键动作传给PADS软件.
所以用滚轮放大缩小就等于按Page Up和Page Down,因此在大的PCB文件时EDAHelper会有优势.
    不过作者也说了,鼠标动作不平滑.且缩放的时候,光标会跑到图纸中央,这也是按Page Up和Page Down的副作用.

    PADS助手是尽量做到平滑自然的移动和缩放效果.因此在处理大的PCB文件时会慢.
    目前来看,
对于PCB来说PADS助手最适合的版本是PCB 5.0,我个人感觉这个版本速度最快了.
    对于Logic,所有版本PADS助手都合适,因为原理图里面的东西少,处理起来比较快.
    如果大家感觉在画PCB的时候PADS比较慢,可以将图纸放大到一定程度,
让屏幕显示的东西少下来.这样速度就上去了.

另外,接下来有时间的话,我会做个选项让用户选择是否利用模拟按下Page Up和Page Down按键来缩放图纸.

建议大家使用PADS助手的时候,要关闭其他类似PADS助手功能的软件.
    当然,在使用其他类似PADS助手的软件的时候也要关闭PADS助手.
    两个相同功能的软件同时使用,即使没有冲突,它们共同的效果,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PADS助手.

楼主:
    PadsHelper的强项并不在于鼠标中键缩放Logic和Layout,而是在于给电路图进行自定义编号,而且软件的编号 ...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版主的理解,并把本帖置顶.
    编软件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曾经有段时间太投入,每天0点躺下床后睡不着,满脑袋都是代码,就跟游戏打多了,满脑袋都是游戏画面一样.
3,4点钟才睡着,第二天又得按时上班.如此这般长达一个月.身体也搞差了.

网友:
    使用一下看看咋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下来用一下

楼主:
建议大家使用PADS助手的时候,要关闭其他类似PADS助手功能的软件.
当然,在使用其他类似PADS助手的软件的时候也要关闭PADS助手.

两个相同功能的软件同时使用,即使没有冲突,它们共同的效果,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网友:
LAYOUT里面缩放有跳动,能不能再平滑一点。

网友:
1 中键放大执行时,先将光标移屏幕中心,再执行放大缩小,这样操作,画面不会在放大和缩小过程中出现上下跳动的现象,而且放大后的对象会在屏幕中心显示;
2 不要屏闭按住中键,拖动放大的功能;
3 能否增加点按中键,有换层对的功能。

网友:
PadsHelper的强项并不在于鼠标中键缩放Logic和Layout,而是在于给电路图进行自定义编号,而且软件的编号 ...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权,你用正版了,你没有用过盗版,你知道什么叫良药苦口吗???

网友:
说实话你那原理图重编号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想靠这个想收钱那是妄想!!!你明白吗??

网友B:
什么版权,你用正版了,你没有用过盗版,你知道什么叫良药苦口吗???
说实话你那原理图重编号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想靠这个想收钱那是妄想!!!你明白吗??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告诉你我用的就是正版,其次你说自动编号一点用都没有那是因为你不用这功能,所以你不能代表大家!
      最后我要说的是:别人付出得来的劳动成果就有权力收获,你不想用没人会强迫你用!

楼主:
ppw2005似乎脾气不太好,大家心平气和,好吗!

1 中键放大执行时,先将光标移屏幕中心,再执行放大缩小,这样操作,画面不会在放大和缩小过程中出现上下跳动的现象,而且放大后的对象会在屏幕中心显示;
   你其实需要的是Page Up和Page Down的功能,接下来的版本会设置一个选项,用鼠标滚轮代替Page Up和Page Down.
2 不要屏闭按住中键,拖动放大的功能;
   这个问题我以前就发现了,现在的版本还没办法解决.不过我还会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
   如果你现在就需要使用中键拖动放大缩小的功能的话,可以在选项里面把点击中键的功能选为"无",即可恢复默认的功能了.

3.能否增加点按中键,有换层对的功能.
  可以,接下来的版本将添加.

说实话你那原理图重编号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想靠这个想收钱那是妄想!!!你明白吗??
  你有什么好的可以收到钱的建议吗?原理图批量编号的功能是很多人的建议哦.

网友:
说实话你那原理图重编号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想靠这个想收钱那是妄想!!!你明白吗??

你有什么好的可以收到钱的建议吗?原理图批量编号的功能是很多人的建议哦.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软件:当你那软件在线时,可以任意修改PADS的快捷键,执行PADS的任意命令。有点像CAD的外持工具。

网友:
我说话就是那么直,我想对你只有好处,绝对无坏处,我并没有做人身攻击,你能否理解那是你的悟性。

网友:
PADS好多常用的命令是通过菜单去执行的,如果能通过快捷键直接执行,操作会方便好多,以前我有在5.0上面有做过,基本上不要动菜单就要可工作;
相对你那LOGIC加自动编号,我想也就是部份人想用,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功能原厂不做的道理,PADS强大的功能是动态连接,你把LOGIC编号改了,PADS强大的功能你还能用吗?就算你要改编号,那你也要生成个ECN文件,通知LAYOUT(如果LAYOUT没有响应执行ECN更改,编号也不要执行下去)。
对了你想要讨论下的话:可以加我QQ364668470;因为我是天天在用PADS,我也希望你的工具能够发扬光大,我也希望你的工具能使我的工作和同行们的工作更得心应手。

网友:
给钱吗,你得让人拿得出手,我想我也能代表一部份人吧

楼主:
PADS好多常用的命令是通过菜单去执行的,如果能通过快捷键直接执行,操作会方便好多,以前我有在5.0上面有做 ...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功能正在进行中.希望能顺利搞出来,现在Pads的版本太多了,各个版本菜单命令值不一样,有得搞.
谢谢你的鼓励.希望你继续关注,有新版本会第一时间在这个地方发布.

网友:
    支持原创!支持作者!支持小猫!

网友:
不管怎么说,作者都花了时间的。鼓励下。

楼主:
第一页的帖子时间太久不能再编辑了

说明一下,
如果大家有遇到Pads助手提示"请先保存该文件",
那是因为开了多份原理图和PCB. Pads助手需要用路径来区分每一份.
如果保存到硬盘还是没有解决.
那一般是你把文件保存到了中文路径下,或者文件名包含中文,
PADS有些版本对中文支持不好.已发现的版本包括:部分2007.4精简版,9.0精简版

所以保存的时候不要保存到中文路径下,或者文件名包含中文.

接下来的版本会尽量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没精力测试所有的版本,如果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告诉我版本号和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
EDAHelper-2.0.09
这才是真的好工具,在PCB layout 9.0验证通过。

网友:
一个建议,在LAyOUT里按右键平移时把鼠标改为小手形状。

楼主:
一个建议,在LAyOUT里按右键平移时把鼠标改为小手形状。
引用 网友C:

    呵呵。想必hnluoj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先搞好最主要的功能,再慢慢完成细节方面的工作。
    PadsHelper2.0即将发布。增加按键功能,可以用按键代替菜单和PADS本身的快捷键。
如用空格代替Ctrl+R。
    另外还有,用滚轮代替Page键,PCB时可以用中键切换板层。
   谢谢大家关注PadsHelper。

网友:
支持一下!!!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