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关于器件属性的讨论

楼主(2010-03-21):
在用capture画完原理图后,不知道为什么,属性变为:

从上图中可看出: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位号不一致;
在SCH和PCB中,都显示的值为黄色的行,但采用tool->Bill of materail... 生成的器件又为白色行的器件值;
使用 roport-> CIS Bill of materials..->standerd,生成的器件为黄色的行,但 为 每个器件占一行的方式。

请问各位:如何使白色行 和 黄色行 的位号一致?

网友:
方法:  试试选中dsn文件,然后在菜单Design中选择:Remove Occurrence Properties,选择Yes!

我需要下面属性而非上面属性怎么办呢?

方法: 同样中dsn,然后执行菜单Accessories>Transfo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to Instance. Try it!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