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verilog语句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0-03-21):
在quartus中写如下的代码:
module test(go,out);
input go;
output out;
wire out;
reg out1;
assign out=out1;
always @(negedge go)
begin
   out1=1'b1;
   #10 out1=1'b0;
end
endmodule
然后新建波形测试文件,设置go信号为几个方波,按道理说,out应该有变化,但是仿真结果,out没有任何变化。本人初学,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FPGA里是并行运行的,所以在always里的语句都是并行的,因此#10 out1=1'b0;这句应该是被忽略掉了。

网友(2011-05-02):
你的out是输出  怎么能用wire out呢
应该是reg out;

网友:
你的写法错误了吧!设计文件中不支持你的延迟信息的,你写的是不可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