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缚铜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想在TOP层上缚两种网络的铜,一个是模拟地,一个是数字地,数字地是在模拟地中间(模拟地包围数字地),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缚了模拟地后,在模拟地中挖了一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缚数字地,此时,数字地却怎么也缚不上,没有任何显示,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设置才能这样缚铜??谢谢

网友:
铜箔嵌入的情况要增加copper cut out,或设置中间的铜优先级属性为0级,外部为1级……,视软件版本决定

楼主:
我用的是2007的SP4,那这个优先级是哪个为0呢?

楼上朋友说要增加copper cut out,请问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就是copy一个内部的铺铜,之后编辑其属性改为copper cut out,之后与外部铜箔combine即可。
设置级别会简单些,在铜箔属性里面,设置为内部0(高),外部依次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