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3-22):
问题描述:
在一个做好的PCB板当我删除一个接插件后,本来接插件1脚连接板上丝印的A,2脚连接的是B,重新放置时,发现接插件的管脚位置发生了变化,发现接插反过来了, 1脚不能对应丝印A了,反而对应的是B了,
请帮忙解释下。。 我是个新手。。谢谢
像是镜像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接插件引脚和机构丝印的关联吧。这个可以根据坐标自己旋转调整的,重新对起来就好了;或者你在删除器件未保存时,quickplace调入器件,信息也是不变的。你可以截个图给大家看下具体情况

楼主:
图片是删除前后的截图,请帮助分析,谢谢

问题

楼主:
图片不太清楚,请大侠们放大看下  谢谢

网友:
器件被镜像了,你在mirror回去就好了

楼主:
flysky
多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