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线都是绿色的?

楼主(2010-03-22):
新手第一次画板,请大家指教

网友:
PCB板规则没有设好引起的。

楼主:
我的PCB被我不知道怎么点的全变成白的和绿的了,哪位大侠帮我看看啊,小弟在此等候回音。

Backup of 电路板.rar

楼主:
刚才传错了,急等大侠指教!!

单片机

网友:
你把规则一条条的都去掉,找原因。

网友:
右键去掉规则就行了。

网友:
打开文件按L健,出来一个对话框你把右下角那个框中的第二个勾去掉就行了。实在不行打我电话:13685728125

网友:
呵呵,7楼的兄弟太仁义了····················

网友:
7楼的兄弟太仁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