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路: 请高手给一个用ALLEGRO而不用PADS的理由

楼主(2010-03-22):
各位大虾:
     小弟是名新手,用allegro还是pads犹豫不决,看到好多人都赞成用ALLEGRO,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各有所长,工具而已,不管哪个,熟练使用就好

网友:
    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不用在于个人的爱好。要别人左右么?我不喜欢PADS是因我学过觉得并不适合我,用起来很不顺。

网友:
    搂主用下就知道了,这样的讨论没有意思,用什么工具不是你决定的,除非你是老板

网友:
    工具都差不多了
各有优势

网友: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合作厂商都用什么。这个不是单独的问题。如果出版的话还涉及到板厂。

网友:
    很大程度上这个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除非公司要培训问你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如果自己学习,还是先用PADS,做一两年再用allegro,再做一两年再学Mentor,WG,EN……
循序渐进嘛。否则等你用完了A再学P就很难学进去了。跳槽时候也就少了一个选择的方向。

楼主:
    谢谢! 学到了很多,特别感谢沙漠之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