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画的处女板,大家看能制版吗?

楼主(2010-03-22):
明天要拿去制版,请大侠们看看有没有错误,不胜感激!

99se

网友:
走线不要走直角,可以走45°或者圆角,以免造成辐射,另外,元件的布局也不是很合理,把顶层和底层的铺铜去除以后,怎么还有一层,R4地方的地走线不行,其他的还没发现。

网友:
汗!画的也太随意了,简直不像用手画的,对用脚画的。丝印,走线,布局没一个说的过去的。

楼主:
谢谢指点,的确有不少直角的线,呵呵。   不过我的板只有顶层和底层,没有多一层啊。另R4的地走线为什么不好,能说一下原因吗?

楼主:
我如果R4那里地线不画,等底层对地覆铜时自动连接,行吗?

楼主:
  新手,还需要锻炼,呵呵

网友:
实在是不太好 最后开了规则再走线吧

楼主:
我的protel可能按照有问题,一开规则,新走的所有线都是绿色的

网友:
多看看教程吧~学学人家的参考设计~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短走线都不知道吗?我这里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个东东,不是顶层也不是底层的

楼主:
检查了还几遍,线都布完了,怎么还有很多飞线

网友:
贴图出来看看

楼主:
为什么我的PCB线都连完了还是有那么多的飞线呢?  是不是我安装protel没安装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错画线的工具了

网友:
CPU的第三十一脚没有接V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错画线工具?  我用的就是line啊,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第31脚是EA脚,不用接VCC

楼主:
我好像范了最傻瓜的错误才搞的全是飞线,我画导线都是用line,晕~~~~~~~~~~~~~~~~~~~~!
现在才发现应该用interactive routing。

网友:
我这个外行人都看出来了,你要加油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用错工具了吧

帮你改好了

但是原理图有没有错那是你的错了

网友(点评):
赞一个,对新人的态度。 甚为感动啊。

网友(2010-04-24):
要多加练习才行,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你一招添加网络属性。
慢慢的就好了,protel还是很好学的,没有allegro那么繁琐。
附件里面你还有一个网络没有联通。
PCB.rar (108.56 KB, 下载次数: 23) 这个是添加好网络的PCB附件。

网友:
你的处女作真是强,我想下载来看看,居然一点下载,电脑就卡住不动了,最后得重启...害死了。

网友:
好像问题很多 呵呵

网友:
学习了吸收了

网友:
布线基本原则 最直最短

网友(2010-05-29):
PADS 无法打开文件

网友(2010-07-01):
简直是乱七八糟

网友:
没有看书!!!

网友:
LZ是什么版本,我的99SE怎么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楼主的板子,我也想到我第一次用Protel 99画PCB了,第一次画板子出错误很正常。楼主之所以会连了线还会有飞线,而且提示DRC错误,确实是用错了工具,你画的是line而不是电气连接线,应该用Placement Tools中的第一项连线,而你用的是第二项。和我当初犯得错误一样,呵呵

网友:
新手,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必要铺铜

网友(2010-08-26):
所有的线,重考一下生成个网表,载一下,

网友:
为什么线是斜的?你是用画线连接的吗?在练练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教程,从头到尾完整看一遍再下手去画吧,问题这么多,以后怎么改呀

网友:
新手也来看看。

网友:
涂鸦板,不能叫PCB板了。
新手继续努力!

网友(2011-03-30):
这走线还真是千奇百怪啊,惨不忍睹。。多练练。

网友:
有钱人啦,用那么大块板子,放了那么几个元件,
那顶层敷铜,怎一个乱字了得。
我也不熟,也看了不少别人的板子,
共勉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布局完之后布线之前,设定好布线规则,走完线之后,还有很多飞线,说明你还有网络没连通,最后再做个DRC检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哪,你用的是line?

网友:
这个大迷糊

网友:
很好啊 这我都不会呢
加油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只能说画这个时候,更不还是迷糊的,软件还每学会使用

网友:
哇,像八爪鱼呀。。又像蜘蛛网。。

网友(2011-05-03):
回复 楼主:

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画线用P + T,不是P + L。

网友:
没见过你这样的SB,要是你这制版了 老板保准开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用错工具了吧

你改的上面的泪滴是自己手动画的还是自动生成的?谢谢

网友:
我用AD09 打开为什么不能编辑覆铜层呢?

网友:
你没有用铜膜走线  用的是画线工具   或者修改画线部分相应的网络标号 看看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