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PADS转Protel99se

楼主(2010-03-23):
大家好!!!!!padsprotel99se
请问大家!!!!PADS Logic原理图转Protel99se!!!!怎么 转了 !!!!!
不知道的也没关系!!!!
知道的可不可以告诉小弟了!!!!
小弟现在急需!!!!!!
小弟在 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
以下内容为转载:

 1、第一步:用PowerPCB打开文件,选择Export导出,导出格式Format选择PowerPCB V3.5的,然后Select All,但是倒数第五个的Rules不要选择,Parts和Nets可以都选上。然后导出.ASC文件。

  2、打开PROTEL,新建一DDB或者打开一已存在的DDB文件,在里面新建一PCB文件,然后点击File菜单,选择Import命令,在弹出的窗口里选择:打开类型为ASCII Files(*.asc),然后找到刚才保存的文件,点击打开。这样就把POWERPCB的文件导入到PROTEL里了,关闭PROTEL时,选择为 PROTEL属性的PCB文件即可。
   打开Protel99se+sp6(我用的sp6,我不知道没有sp6能不能导入,好像是不行的) PCB论坛网站这里要注意,不是在Protel的的document里面直接Import,这样就出现了很多人说导入进来了打开却说文件类型不对,然后一片白,什么都没有,那是因为这种操作是错误的。正确的步骤是先new一个PCB文件,然后打开这个新的空白.pcb文件,再点File菜单的Import file,找到你刚才导出的ASC文件,选择打开,就会出现如下界面,剩下的就是等待导入和导入后的修正了。如果使用DXP,方法也是一样的,都要先建立一空PCB文件,然后导入。

网友: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下个ad9绿色板,直接打开pads就可以转了

网友:
我转了几个都是有问题,而且很多安装孔都变成实心的了,有没有完全转99的

楼主:
那PADS 的原理图可以转protel99se吗???

楼主:
什么ad9绿色板,我在网上找不到呀??